[ZLG-ARM] 问个浮点运算问题

楼主(2008-04-21):
arm内没有协处理器,用软件能够模拟几位有效数字的浮点运算呢??

网友A:
Re

xjtuer  您好:
可通过添加C/C++的库函数来实现。
On duty : liuzhaofu

楼主:
re

其实我想问的是浮点数处理的精度问题,比如在Borlang C++中,float类型提供6位有效数字,double类型提供15位有效数字,那么在arm中软件模拟处理同类型的浮点变量时,是否也有相同的有效数字?

谢谢回答。

网友B:
你选的编译器肯定会带用户手册

那手册上不说这事吗?要不就上GOOGLE查一下“IEEE 754”行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