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请教ZLGARM一个有关编译的奇怪问题

楼主(2008-04-22):
我们用EasyARM2131开发实验板进行实验调试时,遇到了一个奇怪的问题:

    在对所带光碟中的有关SPI接口调试“SPI主机实验-7段数码管显示”例子程序时,我们用ARM Developer Suite v1.2打开例子中相关“项目”可以编译运行的,但是在我们新建的“项目”中添加该例子程序编译却通不过——原因是两个“变量”SPCCR与SPCR未经“声明”,也就是编译器还“不认识” SPI时钟计数寄存器SPCCR与SPI控制寄存器SPCR……而其它例子程序都可以编译。
    搞不明白,同一个程序在例子项目中可以编译而在我们的项目中就不能编译了呢?我们的ARM Developer Suite v1.2也按《深入浅出ARM7-LPC213x_214x》中所示的步骤加了LPC2131工程模板——可谓编译环境是相当的,程序又是同一个,那为什么编译器“认识”不了SPI时钟计数寄存器SPCCR与SPI控制寄存器SPCR呢?期间我们也添加过头文件#include  "config.h"、#include  "LPC2294.h"但都没用……
    恳请ZLGARM及诸位高手多多指点……恳求了!!!!!!!!!

网友A:
Re

ygyh  您好:
不好意思,没有及时回复您的帖子,能否把您的编译信息发送出来呢?这样可能更直观一点。
On duty :liuzhaofu

楼主:
请教ZLGARM一个有关编译的奇怪问题

信息如图图片所示

网友A:
Re

ygyh  您好:
您可以在.h文件中查看一下这两个名称SPCCR和SPCR有没有定义或者定义成了另外的名称(如S0PCCR、S0PCR)。
On duty :liuzhaofu

楼主:
请教ZLGARM一个有关编译的奇怪问题

如何查看.h文件中包含特殊功能的寄存器名呀?????????
恳请zlgarm赐教.......

楼主:
请教ZLGARM一个有关编译的奇怪问题

"同一个程序在例子项目中可以编译而在我们的项目中就不能编译了呢".......为什么相同的头文件中"#include  "config.h"、#include  "LPC2294.h""会有不同的结果呢???????????
恳请zlgarm 及诸位高手指教....谢谢

网友A:
ygyh您好

ygyh您好:
    您可以查看LPC2294.h文件中有关SPI寄存器地址的设置,此文件的内容为特殊功能寄存器的设置。

By:glh

楼主:
请教:怎么查看(.h)头文件中包含有什么函数????

恳请能赐教怎么查看(.h)头文件中包含了那些函数(或那些特殊寄存器变量名)??????????

网友B:
回复主题:请教ZLGARM一个有关编译的奇怪问题

直接在项目工程里面的*h文件夹,里面有个config.h文件啊。出现undeclared name 应该是没有声明的错误

楼主:
请教ZLGARM一个有关编译的奇怪问题

谢了........King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