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ARM与局域网

楼主(2007-11-22):
 我想做一局域网通信用的小东东,就是用现有的网络布线使两块ARM板能相互通信

  请大家帮我想想怎么做比较好实现?

  或者有什么模块可用

  期待回复!

网友A:
re

我们公司有生产的以太网转串口模块,用户只需要会串口编程就可以联网了!

楼主:
请教ZLG的工程师

 ZNE-200T的网络设置如IP 子网掩码的设置对于任何已太网网络都有效吗?

  如果在某个地方调试好了,拿到别的地方或者国外可以直接用吗?还是需要从新设置??

网友A:
re

网络设置里的IP子网掩码是属于IP层的!子网掩码是用来确定网段的!只要使用的网络使用IP协议,该设置值就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