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真晕,第一次用LPC2103,ISP有90%以上失败,每次都能成功擦除

楼主(2007-12-04):
  也打电话问过zlg,说是模板的问题,换了很多模板,还是这样,晕呀......

  每个模板都试过5K多代码,烧录到2103,程序是正常运行的。说明模板没问题的。(并不是每次ISP都成功,偶尔成功)

楼主:
UART0是没问题,烧录好那5K代码,用115200bsp,很爽的

   就是ISP很不爽
   搞ARM这么久了,没有一个板子留有JTAG

楼主:
5K多代码也是偶尔能写入,并不是每次都成功!

网友A:
re~~~

主要是电源的问题~~~

楼主:
电源?不会吧,用泰克示波器看过,3.3V和1.8V都没纹波

   电脑USB 5V -> LDO 3.3V -> LDO 1.8V
   3.3V有10uF电容,1.8V有4.7uF电容,都有104,电源引脚旁边都有104
   CPU底下是一大块铺地......

   这样的电源电路,还有问题??

楼主:
用LPC2000 FLash Utility V2.2.3根本就不能写,连ID都读不了

网友B:
是不是你电脑速度不够快? 关掉些应用程序再试试

楼主:
加大电容量,也一样

   3.3V处电容用470uF,1.8V处用47uF (仅CPU用1.8V)

   怀疑是芯片的问题,这批货有问题?

网友C:
我用过LPC210X

感觉还可以.ISP有时是需要多试几次,没出现代码限制什么的.
我用的是LPC2000 FLash Utility V2.2.3 不知道是不是你电路那块不对.

楼主:
电脑CPU双核1.66G,内存1GB

   不是电脑问题,对其它型号进行ISP都很爽的

楼主:
哈哈,电路不对是不能ISP的,

   现在每次都能成功擦除(100%),就是进入到编程步骤时,会失败......

   也不是电源功率问题,换个部电源,看到才几十mA的电流(5V端)

楼主:
波特率用38400bps,情况好很多

  写10次有5次成功的,暂时只能这样了......

楼主:
不过还是很郁闷,原来也试过用各种波特率的,就不爽

网友A:
re

ISP波特率和外部使用多大晶振有关系
11059200晶振建议用户使用9600或19200波特率!

楼主:
在LPC213x系统,11.0592M晶振,我一直都用57600bps进行ISP的

   现在是12M晶振

楼主:
几年使用LPC ARM的感受: 痛并快乐着!

网友D:
痛并快乐着,同感啊!

我就要转stm32了!

网友E:
用jtag口写

批量的话,感觉用jtag口写快捷一点.一般不会留一个20PIN的座子在板上,但是如果板卡有测试治具的话,留下jtag的测试点,用测试针接到外面,用jtag写要快很多.isp有时真的很痛苦,特别大量的时候.

网友F:
呵呵,一般不是波特率高了,就是线太长了

另外还有电源问题、连接问题、软件问题、芯片问题等,
自己慢慢试吧:-)

网友G:
推荐晶体14.7456,否则都达不到115200

如果用12兆的应该最高可以稳定38400,不过你现在的情况非常可能是232点平转换电路存在问题,仔细检查一下吧
以前我的一批板子,用来限制外部的干扰的rxd输入端加了100p电容和100欧电阻,结果焊接成了104电容,最高波特率就上不去了最大稳定的只能到4800了,你仔细查一下吧,应该还是有问题,210x的isp还是很稳定的

网友H:
降低波特率..MAGICFLASH不如LPC2000 FLash Utility V2.2.3好用.

LPC2368烧录,只能用19200.痛苦,最后用JTAG...很快..

网友I:
不用急

4楼: re~~~

主要是电源的问题~~~

玩的是车辆电子,对电源可能引起的问题不会不熟。回复草率抑或....

用LPCARM几年来还算稳定,就是价格有些不爽,还是2051最爽。
小殷同志每每报价都要报个同行最高,只好...

网友J:
我也遇到过这个情况,发现其它IO口也会影响到ISP

导致找不到或者写入一部份后出错.建议断开所有的其它IO口(特别是外部电平变化的,5V及以上的有能量的口),只留电源,UART0和ISP接地引导脚.再写试试.

楼主:
谢谢各位。硬件没做任何修改,目前用38400还是很稳的

网友K:
我用LPC2103写还比较容易,也是用的你那个软件

我开始也是一直写不了,问题出在电源上,我之前所用的232转接板的电源是采用的窃电方式,用这个软件就不行。后来独立加电源还是比较好,基本上没有出什么问题。不过代码不大。

网友G:
你用12兆晶振38400就是可用的最大速度了

网友L:
我试过最多到28800

网友M:
你插一个usbto232试一下,

我的电脑就是isp不能用,插了一个usbto232就好了,我的电脑就变3串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