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2366外部中断计数问题

楼主(2007-12-04):
程序:
void Time1_Init(void)
{
    PINSEL3 = (PINSEL3 & 0xffffff3f)|(0x3 << 6);  //PIN19 做 CAP1.1
    T1CTCR = (0x01 << 0) | (0x01 << 2); // 外部上升沿计数模式,选脉冲输入口CAP1.1
    T1MR1 = 11;                         // 系统要求的计数个数,如果TC = MR1,产生一个中断,并且清零TC或停止计数
    T1MCR = (1 << 3) | (1 << 4);        // 计数到产生中断,并复位TC。
   // T1CCR = (1 << 3);
    VICVectAddr5 = (uint32)Tine1_IRQ;    // 设置中断服务程序地址
    VICIntEnable = (1 << 5);            // 注意,这里可先设置,因为计数没有启动
    T1TC   = 0;                // 计数器设置为0
    T1IR = 0x01;                        // 清除中断位
}
void __irq Time1_IRQ(void)
{
    T1IR = 0x01;           // 清除中断标志
    T1TCR  = 0x00;       // 关闭计数器
    VICVectAddr = 0x00;  // 中断处理结束
}
怎么一运行就不停的中断中断??我的外部脉冲是每隔1s产生11个中断,问题是我还没有给脉冲,就中断个不歇气,好烦躁啊!!

楼主:
有几个错误

每隔1s产生是11个脉冲。
在主程序里开启IRQ和定时器计数

网友A:
中断标志清除错了

中断标志清除错了
中服中清除的是CAP1.0的中断标志,而你使用的是CAP1.1通道。
另外中断的设置不规范:
23还需要设置中断优先级寄存器。

网友A:
哈哈

不用客气,我也是一菜鸟,大家互相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