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求LPC2214驱动DS18B20的驱动程序!!!!

楼主(2007-12-05):
那位大虾有LPC2214驱动DS18B20的驱动程序!!!!给小弟发一个!

网友A:
说实话用arm做这个很不合适

网友:
我也说实话

同意楼上的观点,不过他有可能是把它当一个外设用

楼主:
难过

我以前用的是51的,程序很简单。这几天我也在调试ARM的,主要是在时序上出问题。用示波器观察我发出的控制指令没有问题,可是在读温度时读出的结果是3DFF,而且数据不变。很头疼,所以请大侠门帮忙出出主意。如过把它当做外设来处理程序该怎么写。

网友B:
可以的

程序和51的是一样的,只不过你需要用示波器来确定指令的执行时间(别一条一条的看,只能测一大段的延时,流水线被打断的影响对18b20来说是完全可以接受的).DS18B20对序要求也不是十分严格,象ARM这样的快速处理器没什么问题,就是切换端口麻烦.我在一片LPC2214上挂了两颗,挺好的,注意操作总线的时候关中断就行了.

网友C:
同意5楼

5楼的说的很对,我用51写列单片机和ARM都写过DS18B20,时序是最重要的,DS18B20就看时序,关键点是那几个延迟时间,把这个弄好了,肯定能收到正确的数据!一定要拿示波器测试您的延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