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请教在LPC2368中加UCOOII出的问题?

楼主(2007-12-07):
 我的程序运行到第一个任务的TargetInit
在运行完TargetInit后又返回到main函数的开始,理应回到Task0,不知哪里出了问题,请各位高手指教
 void TargetInit(void)
{
    OS_ENTER_CRITICAL();
    srand((uint32) TargetInit);
    VICInit();
    Timer0Init();
    OS_EXIT_CRITICAL();
}
void Task0(void *pdata)
{
    pdata = pdata;
    TargetInit ();

    PINSEL0  = 0x00000000;
    ..................
    ..................
         ..................
}

楼主:
请教在LPC2368中加UCOOII出的问题?

问题解决了

原来起动的中断向量程序为
 AREA    vectors,CODE,READONLY
        ENTRY
;interrupt vectors
;中断向量表
Reset
        LDR     PC, ResetAddr
        LDR     PC, UndefinedAddr
        LDR     PC, SWI_Addr
        LDR     PC, PrefetchAddr
        LDR     PC, DataAbortAddr
        DCD     0xb9205f80
        LDR     PC, [PC, #-0xff0]
        LDR     PC, FIQ_Addr
现在改为
Reset
        LDR     PC, ResetAddr
        LDR     PC, UndefinedAddr
        LDR     PC, SWI_Addr
        LDR     PC, PrefetchAddr
        LDR     PC, DataAbortAddr
        DCD     0xb9205f80
        LDR     PC, [PC, #-0x0120]
        LDR     PC, FIQ_Addr

就是 LDR     PC, [PC, #-0xff0]改成
LDR     PC, [PC, #-0x0120]
程序就好了

楼主:
请教在LPC2368中加UCOOII出的问题?

 还有一个地方忘记改了,就是
 DCD     0xb9205f80
 这句话相应改成:
 DCD        0xB9206E50
以保证前32字节指令相加和为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