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K RV最新版本中,#define LED (1<<25),提示超出整形范围

楼主(2007-12-07):
   虽然不影响结果,但觉得不爽。是由于默认的预定义是有符号的,在哪里可以修改成无符号? char型就找到,但找不到int型在哪里设置。

   哪位大虾解决了? 指教指教。

网友A:
自己强制一下呀, 1U<<25

网友B:
没用过K RV最新版,这样试试

#define LED  ((unsigned int)1<<25)

网友C:
原来的定义就不规范

为了获得最大程度的兼容性,同时简洁又不影响效率,应该这样定义:

#define  LED    (1UL<<25)

后缀“UL”表示该数据是“unsigned long”型。

网友D:
#define LED ((unsigned int)1<<25)

楼主:
对呀,竟然忘了UL,L就用过很多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