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想不通为什么PC23XX系列的芯片的GPIO会设计成默认为输入上拉

楼主(2007-12-07):
而不是输入浮空,这让我的设计输出电路时很不方便.比如要驱动继电器,喇叭,LED之类的,如果是高电平驱动,上电时就会误动作.

网友A(2008-04-12):
NXP文档写的太垃圾

同问,NXP文档写的太垃圾,几乎没有什么资源可以用,什么问题都只能自己琢磨,用户指南有很多错误。发誓以后再也不会在用NXP的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