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请问周工 项目开发 ARM选型指南?

楼主(2007-12-13):
最近开发一个项目,涉及到ARM控制器,现在正在进行ARM选型,对ARM的要求是:
(1)芯片内置一个全速(12Mbps)USB接口
(2)有外部32bit总线(类似于LPC2214的外部EMC),用来读取异步FIFO

在周工的网站上看了一下,LPC2200系列好像都没有内置USB,而LPC2300虽然内置了USB,但是好像又不带外部32bit总线

楼主:
怎么没人 难道周工那里没有适合这个项目的芯片吗

怎么没人 难道周工那里没有适合这个项目的芯片吗

网友A:
为什么一定要用NXP的呢?

不明白.

网友B:
re

23xx系列芯片其中有一款具开放了8位总线,不知道能否满足您的要求

网友C:
8位总线

8位总线,可以用74373扩展成32位总线,或者加上CPLD也可以.

网友C:
也可以用多余的IO模拟

网友D:
只要不嫌贵,LPC24xx

网友E:
AT91SAM7SE32

AT91SAM7SE32 atmeL的这个满足你,工业级,贼便宜.

网友F:
使用LPC214x可以解决问题,用I/O口模拟32位总线。

    我们公司很多项目都是这样设计的,很难感觉到它们之间的差别。比如,使用I/O模拟总线扩充SRAM设计门禁控制器、考勤机、停车场收费系统、服装生产管理系统(6000个节点),我们可以提供模拟软件源代码,这是最廉价的方案。

网友G:
,

  对于楼主的需求,我也觉得ATMEL的AT91SAM7系列更适合些。做项目用的芯片选择上不宜勉强,不然以后维护和功能升级会带来很多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