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请教一个编译器的问题...

楼主(2007-12-13):
请问为何这样赋值不成功unsigned long  LED;
              LED=0x80000000;
                     P0XCLR=LED;
   而这样直接赋值就可以呢?
                     P0XCLR=0x80000000;

  谢谢!!

网友A:
周工你好!

我用的是LPC2148片子,在贵公司买的.我的板子只用片内的RAM,没外挂RAM,是不是在ADS的哪个地方要设置(声明)变量的使用地址范围?请周工指教!谢谢!

网友B:
是类型不匹配吧?

一般情况下会把类似P0XCLR的宏定义为volatile unsigned int * 类型,你的led定义为 unsigned long,是不是ads的编译选项里,erro选项下面,把类型不匹配选择了??

楼主:
re:LittleKen

非常感谢你,我再查查看.但有些疑问,编译器如何知道把变量放在RAM区里呢,而不是放在FLASH区里?是不是事先要告诉编译器RAM区在哪个地址开始的?因为不同的片子RAM区的地址是不同的啊,另又如何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