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请问设置变量定义处断点问题

楼主(2007-12-14):
请问变量定义处能否设置断点,还有单步执行时遇到变量定义处是不是跳过?
例如:
void main()
{
  int a;
  int b;
  a = 0;
}
则int a;处不能设置断点,且单步执行时直接跳到a= 0;

网友A:
re:请问设置变量定义处断点问题

jlsong1983 您好!
    变量定义处不能设置断点,因为无论是变量定义或赋初值是在编译阶段完成的。
                                                    By zlgarm_lj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