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关于引脚配置的建议:一个不错的idea

楼主(2007-12-15):
做个程序,通过简单的勾选设置配置ARM的引脚功能。
然后可以自动输出配置代码。
使用的时候,只要把代码考到ADS就行了,不用每次都查手册和寄存器进行配置。

非常方面!

网友A:
呵呵

是不错,不过好像实用,平时用不着那么麻烦``

当年计算8051波特率就用你这种想法是很实用的~~~~~

网友B:
keil已经做好了一个类似的功能

而且在仿真时都是可以用的

网友C:
Keil有这些配置,你找找我以前的贴子

网友D:
呵呵。这个功能st的arm就做了,相当的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