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周工好,关于分散加载

楼主(2007-12-15):
我读了mema_scf,memb_scf,memc_scf
这些加载文件当中,
比如说使用外部flash启动吧
都是让内部sram存储启动代码startup.o的初始化和未初始化变量,
然后,从某一地址开始,比如0x40004000开始,设置为堆栈区;
对于外部bank1的sram,让其存储的是除startup之外的变量。

那么,我有以下疑问:

是可以把外部sram当作单纯的数据存储区(声明:不是存储系统代码之类产生的变量,而是存放比如说采集的数据)的吧?
那这样的话,在mema_scf中,修改0x8100 0000 当作存放采样数据的存储段,而不是存放系统代码产生变量的存储段,怎么修改?

多谢啦

网友A:
rE

找本书看一下,那个是还灵活的~~

楼主:
高手回答一下啊

楼主:
介绍一下哪本书也好啊

楼主:
查了些资料,呵呵,现在明白啦

我修改一个分散加载,让内部ram作为栈区,堆区,变量(RW,ZI)存放区。
外部ram作为采集数据存放区。
程序在外部flash执行。

ROM_LOAD 0x80000000
{
    ROM_EXEC 0x80000000
    {
        Startup.o (vectors, +First)
        * (+RO)
    }

    IRAM 0x40000000
    {
        Startup.o (MyStacks)
        * (+RW,+ZI)
    }

    STACKS_BOTTOM +0 UNINIT
    {
        Startup.o (StackBottom)
    }

    STACKS 0x40004000 UNINIT
    {
        Startup.o (Stacks)
    }
     HEAP +0 UNINIT
    {
        Startup.o (Heap)
    }

    HEAP_BOTTOM 0x40008000 UNINIT
    {
        Startup.o (HeapTop)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