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213x电源问题

楼主(2007-12-15):
213X的电源都是有四个脚:VSS、VSSA、VDD、VDDA,我知道带A的是模拟的意思,但不清楚如果要用LPC213x的片子制作板子,这些引脚都要接吗?具体应该怎么接?在线等

网友A:
VSS接地,VDD接电源(3.3V)

如果比较讲究的话,把模拟的和数字的隔离一下,楼主还在线吗?

楼主:
多谢回复

多谢热心人王紫豪回复,我现在着急制版子,就是想知道电源的接法,难道也要象开发板那样接?为什么电源要分为模拟的和数字的呢?我是初学者,恳请大家帮助

网友B:
防止干扰啊

防止数字地对模拟地的干扰。再说,像开发板那样有什么不好,我的电路就是按开发板来的,因为人家开发板做的确实比较考究。不光是地,还有电源的滤波电容等也需要。布线时模拟数字分开,单点相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