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这个SSP我怎么用不起来呢?

楼主(2007-12-21):
我用LPC2132的SSP口读写X5165,怎么都读写不正常,而我用SPI 口却操作正常,搞了好几天了,都快神经了,哪位知道,讲一下吧!

楼主:
有点眉目了,搞好了再说

LPC2138使用如下步骤访问外设的SPI接口:
1、触发SS# (低)
2、发送命令字节
3、发送/接收一个或多个数据字节
4、释放SS# (高)
SPI写操作简单明了----每个数据都会移出,输入FIFO内的数据可以被忽略。但读操作更加复杂,因为读FIFO至少包含一个坏字节,即步骤2中自动由时钟控制记入的。由于以前的多字节写操作也可以使输入数据失时效。输入FIFO不能由硬件禁止或清除。因此,读SPI数据的代码首先要手动清除FIFO,即从SSPDR中读出字节,直至表示“读FIFO不为空”的标志位被释放。

楼主:
我觉得第4点讲的比周立功的手册都详细

网友A:
哈哈~~~圣诞节愉快~~~

 相关链接:http://blog.**/hotpower/68893/message.aspx

网友B:
使用LA1032的逻辑分析仪帮助看波形呀

用逻辑分析仪可以很到的看到SSP的波形,这样调试起来非常方便。是找BUG的好助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