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还是双口RAM和ARM的通信问题

楼主(2007-12-21):
做了个板子,PCI和ARM之间的通信,中间通过一片IDT71342(4K*8)的双口RAM缓冲.双口RAM关于ARM端的控制脚有:/CE,/OER,R//WR,/SEMR(旗语通讯使能),我的连接是:/CE接地,其它的三个控制脚用P3口的IO控制,当然是没用到的地址口。地址线接A0-A11,数据线接D0-D7,没有接P3口的cs0/CS1/CS2/CS3.而地址我用的是0X81000000-0X81000FFF.
这样的话,ARM机可以写RAM,可却不可以读出RAM里的数据,PCI端关于RAM的操作是正常的,不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
有哪位做过这方面的设计开发能否告诉一下你的经验,不甚感激.

楼主:
知道的说下啊

有谁知道吗? 别让我的帖子沉下去啊!

网友A:
re:还是双口RAM和ARM的通信问题

gaowang 您好!
    1。地址是0X81000000-0X81000FFF应该把CS1连接到片选端。
    2。检查读写时序是否正确(电平模式和时间长短)。
                                             By zlgarm_ljt

楼主:
谢谢周工的解答

谢谢周工的热情解答.
现在经过调试发现,最终的问题可以这样叙述:采用IO口来控制读写脚,拉高是读RAM,拉低是写RAM,先拉高读RAM,可以完全正确的读出RAM里的数据,而接着拉低写RAM,则RAM里的数据全变成0xFF,好象是抖动造成的现象一样,而我的RAM片选则一直是接地的,地址0X81000000-0X81000FFF没有太大影响,因为我的RAM最大地址是0xFFF,也就是A0-A11,不知道出现上述问题周工能否再次解释一下.

楼主:
和RAM连接,飞线后我得到的结果

今天我把板子飞线了,最后的样子是照着ARM嵌入式基础教程的190页图5.24 8位存储器组的外部存储器接口这张图画的,CS接的是CS2,BLS0接的是R//W,OE接的是/OE,而该双口RAM的读写速度是:商业:20/25/35/45/55/70ns(max),工业级25/35/55ns(max),最后我的PINSEL2:0x09814910(4),BCFG2:0x0000ffef, 但是我在程序里还是不能读写RAM,在AXD的存储器窗口里观察虽然能清0,但是实际上RAM里的数据却并没有清0,不知道怎么回事,希望明白人能告诉我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谢谢先.

楼主:
问题解决了

问题已经解决了,犯了个低级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