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ssp的状态寄存器疑问

楼主(2007-12-24):
 LPC2364 SSP的状态寄存器中TFE,TNF;RNE,RFF 这么设置不是多余吗? 比如, TFE 和 TNF 都能表示数据寄存器可以放发送数据了吗?到底以哪个作判断依据呢?

网友A:
以TFE为准

scwj 您好:

 一般我们以TFE为准.TNF作为一个辅助.比如你要连续发送数据时,如果用TNF来作判断的话,并不能知道数据是否已经全部发送完,因此不能成批发送.如果用TFE来判断的话,只要FIFO为空,就可以成批发送,效率高.

                                              By  zlgarm_zhp

楼主:
噢,那光盘里的例程怎么以TNF,RNE为依据呢?

 是不是发送判断TFE;接收判断RFF呢? 光盘里的例程在中断中判断的是TNF、TNE,有点闹不懂,请指教,他们有区别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