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关于ZLG/FS的配置问题,非常着急

楼主(2007-12-30):
请问ZLG/FS的有一个配置项  MAX_DISK_CACHES = 256 ,为什么改成比256小的数,文件就操作不起来了? 看注释是16的整数倍就可以了.

请问是怎么回事?

网友A:
关于ZLG/FS的配置问题,非常着急

有这回事情
我还试过
下次改了看一下
同问

网友B:
可以试试ecos的文件系统

    FAT12/16/32在SD/MMC/CF/HDD等介质上的实现

    不用自己配置烦琐的选项,完全符合UNIX标准文件接口,支持各种容量存储卡,支持各种存储介质,支持多FAT表冗余操作,高效率FAT表缓存和数据缓存算法,占用RAM少,命中率极高,开发时直接链接库即可。www.armecos.com免费下载有bin测试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