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急问周公

楼主(2007-12-30):
   我现在使用的是magicARM试验箱,现在想做个最小系统,在存储器的设计时,我有些问题请教您。

   在基础教程里的lpc2210最小系统,直接将flash接到bank0,ram接到bank1。我在看easyARM配套的实验教程,说在使用jatg调试时需要使用ram,ram接到bank0能进行存储器重新映射,为了能用ram调试flash下载程序还特地用了个跳键选择bank0连接ram还是flash。

   但是在magicARM里就没有这样做,而是直接将flash接到bank0,ram接到bank1,但调试的时候还是用ram,当然flash也可以,这样怎么完成映射呢,为什么没有可以不采用easyarm的方式,有没有其他地方进行设置了?

  那么我在设计最小系统时,该怎么样考虑这个问题呢?

  谢谢周公!!!

楼主:
也请各位大哥指点,谢谢

网友A:
hehe

你只要将中断向量REMAP到0x40000000的片内RAM出就可以了,不管是在Bank0跑程序还是在Bank1跑程序。在Bank0跑程序可以不用REMAP,在Bank1调试程序要REMAP

楼主:
谢谢

  哦,在magicARM里这些是不是由编译器完成的,或是怎么弄的?

网友A:
在启动代码里

网友B:
是这样的:

将中断向量REMAP到0x40000000的片内RAM(如bqt所述),然后将片外RAM的低64字节(存放的是异常向量表)复制到0x40000000起始的片内RAM,这样,当发生异常时,PC取到的0x40000000处的值也就相当于片外RAM里异常向量表的值

楼主:
谢谢各位大哥

  谢谢各位大哥!

  这么说我需要现在启动代码里更改remap,再将外部ram低64b复制到片内ram的0x40000000就ok吧。

  在magicarm中,这行更改是不是在它的工程项目模板中设置好了,当选择外部ram就更该这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