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系统时钟的问题

楼主(2008-01-02):
我在调试LPC2138时,想测试一下系统时钟。我把PLL关闭,理论上讲系统时钟就应该是外接的晶体的频率。结果实际测量发现(通过定时器),系统时钟好像是外接晶体的两倍。请教各位是什么问题呢?

网友A:
看一下你VPB总线时钟是多少

VPB总线时钟提供给定时器用,并且与系统时钟有关.
                              By  zlgarm_zh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