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高手指点一下CAN,初学者求教

楼主(2008-01-03):
void can_init(void)
{
    PINSEL1 |= 0X05 << 14;                    //使用CAN2管脚

    CAN2MOD |= 0X01;                    //RM=1
    CAN2MOD |= (1<<3);                    //TPM = 1

    CAN2BTR |= 10|(0x00<<14)|(6<<16)|(1<<20)|(0<<23);    //设置波特率100KBPS

    CAN2EWL = 0x60;                        //错误寄存器

    CAN2MOD &= (~1);                    //CAN正常工作,RM=0

}
/**********************************************************************/
int main (void)
{
    can_init();

       while(1)
       {    if(CAN2SR & (1<<2) == 1);            //CAN2SR.TBS1为1,可写入数据
        {
            CAN2TFI1 = (1<<16) | 1;            //发送1字节,优先级1
            CAN2TID1 = 1;                //发送ID为1
            CAN2TDA1 = 1;                //发送数据为01
            CAN2CMR = (1<<5);            //选择缓冲区
            CAN2CMR = 0X01;                //发送请求
            while(CAN2GSR & (1<<2) == 0);        //等待发送结束

            delay(20);

        }

       }

    return 0;
}

VPB 11.0592M,
上面程序是否有错,我只是实现简单的发送功能,可是我用ZLGCAN分析仪偶尔读到也是显示错误,怀疑初始化我哪里没注意到,我看了几遍数据手册,硬是没找到原因,也有可能波特率设置错误,我是按
        Fpclk
波特率BPS= ---------------------------
       (TSEG1+TSEG2+3)*(BRP+1)

算的,请高手指点一下,初学者搞CAN,找不到头绪。先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