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关于LPC21xx系列CTS和RTS口线的问题

楼主(2008-01-09):
我在设置RTS、CTS为GPIO口线时,发现频繁操作这两根口线时会导致RTS口线会被长时间拉高。有人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吗?这应该是普通的I/O操作,怎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网友A:
sky_sea520 您好!

问题解决:P0.10/P0.11作为GPIO用时,要先设置一下GPIO引脚方向寄存器,设置为输出模式,就不会出现楼主的现象。
问题原因:P0.10/P0.11引脚接有上拉电阻,如果引脚为输入模式的话,引脚始终保持高电平。
                                                 By zlgarm_syg

楼主:
zlgarm看来是没有遇到此问题了

二楼的回答基于最基本的芯片操作,相信我对此初始化不会发生错误的。希望二楼实际在毫秒中断中不停的操作此两根口线,并进行输出捕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