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使用FLASH MAGIC下载的问题,请高手帮忙看看(附图)

楼主(2008-01-09):
同样的软硬件,在购买的开发板上好用,在自己做的板子上就连不上

楼主:
应该是正常起振了

使用12M外部有源晶振.
用示波器测PIN22(XTAL1)端有12M正旋信号.

楼主:
芯片是LPC2368,批次是0703

网友A:
把时间设置长一点.

options-->advanced option-->200ms--300ms

网友B:
BPS(Baud Rate)选38400,或者更低

如果还不行,看下你的Flash Magic版本是多少,如果低于3.71,那么按确定看能烧不
如果不能,检查下你的烧录串口吧

楼主:
谢谢 LPcfANS和crazyteam

芯片批次不是0703
芯片为LPC2368FBD100/SH3761.1/ZSD0742BY
附上原理图

楼主:
Q1,Q2为9013

楼主:
FLASH MAGIC为V4.02

网友B:
去量下ISP_EN和RST_N

ISP_EN在你烧录期间必须保证稳定的低,RST_N必须保证稳定的高
如果你是直接用的标准9芯串口线的话,我建议你自己做电路来保证上面的要求

32.768的起振了没?

当然,BPS一定要低于38400,版本要是371,要不也还是错的
和芯片以及批次关系好象不大

楼主:
谢谢crazyteam,32.768没焊接,请问一定要焊接吗?

网友B:
当然要焊接。。。。。。

而且你的32.768没用电容。。。。。。。

楼主:
三极管9013可以替代8050吗?

楼主:
用76.8K代替32.768后,ISP还是不好用.

没找到32.768,找到一个76.8K,用示波器可以看到振荡波形,ISP还是不好用

楼主:
ISP_EN,RST_N用示波器可以捕捉到变化

点击FLASH MAGIC的"START"后,ISP_EN,RST_N用示波器可以捕捉到变化,但持续时间在毫秒级,请问正常吗?

楼主:
换上了32.768,和GND间并了电容,还是不能ISP

网友C:
BPS(Baud Rate)选28800或更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