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请问为何单步执行whlie循环时候出现错误,附图

楼主(2008-01-09):
pi, IO, se, AI, While
实验3.11里面的,main程序如下 int main(void) { uint8 i; PINSEL0 = 0x00000000; // 设置管脚连接GPIO IO0DIR = SPI_IOCON; // 设置SPI控制口为输出 while(1) { for(i=0; i<16; i++) { HC595_SendDat(~DISP_TAB); // 输出LED显示数据 DelayNS(5); // 延时 } } return(0); } 往往单步执行while循环第一次玩以后在按F8,就出现下面的提示,选择忽略或者中止以后就调到disassembly对话框了。请问是怎么回事? 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81/20081915323941.jpg

网友A:
回复如下:

jadetang;您好!
    对于您的问题作如下回答:
    1、刚才我做了同样的实验,并没有出现您描述的现象;
    2、请您把LedDisp_c_Data文件删除,重新复位芯片,再进行调试。

                                                              By zlgarm_wzj

楼主:
没有LedDisp_c_Data文件

倒是有一个led_Data文件夹,删了以后,我打开led工程,这个文件价又自动生成了。

网友A:
回复如下:

jadetang,您好!
     是这样的,每次编译工程,都会自动生成一个_data文件。

                                                    By zlgarm_wzj