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求LPC2131的A/D转换多通道切换的问题

楼主(2008-01-10):
我改成单通道采样就正确了,为什么多通道就不行了,是不是多通道有别的要求啊。

网友A:
李进,您好!

您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排查。
1. 所有采样通道引脚连接是否正确;
2. 所有采样通道引脚设置是否正确;
3. A/D采样初始化是否正确。

楼主:
请问周工,A/D通道如何切换的话中间大概需要多长时间的延时

网友A:
A/D多通道转换

李进 您好!
     您需要多通道转换有两种方法可以解决:
     1、硬件控制(burst=1):可以对您需要转化的通道进行轮番转换,可以根据CHN寄存器判断刚刚转换结束的是那个通道,转换时间与时钟设置有关;
     2、软件控制(burst=0):先设置第一个通道等待转换结束,进行结果处理,然后设置第二个通道等待转换结束,进行结果处理,以此就可以转换多通道了。
                                 By zlgarm_lj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