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如何解决分散加载不能生成hex或bin文件的问题

楼主(2008-01-11):
我的分散加载文件如下,但不能编译后提示不能生成hex或bin文件,请问如何解决

ROM_DATA    0x00006000    0x2000
{
    PARAM_DATA    0x0006000     0x2000
    {
        paramArea.o (+RO)
    }
}

ROM_LOAD 0x0
{
    ROM_EXEC 0x00000000
    {
        Startup.o (vectors, +First)
        * (+RO)
    }

    IRAM 0x40000000
    {
        Startup.o (MyStacks)
        * (+RW,+ZI)
    }

    HEAP +0 UNINIT
    {
        Startup.o (Heap)
    }

    STACKS 0x40004000 UNINIT
    {
        Startup.o (Stacks)
    }
}

楼主:
哪位大虾帮帮忙啊

网友A:
如何解决分散加载不能生成hex或bin文件的问题

分散加载与能否生成hex或bin文件无关,应该是你编译环境没设置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