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关于2148开发板出现串口ISP不能再往里烧程序的问题

楼主(2008-01-17):
我做了一个LPC2148开发板,现在出现不能通过串口往里面烧程序了,不知道可能是什么原因呢?
经测试,晶振是起振的,另外,有一片昨天烧好的程序则可以通讯,也不能再烧程序,也不能用LPC2000 FLASH UTILITY通过任何通信.
可能是哪里坏掉吗?
这一块的电路原理与买的开发板没什么差别的.
请ZLG指导.

楼主:
监控串口数据

2    11:05:10    LPC210x_ISP.exe    IRP_MJ_CREATE    Serial0    SUCCESS    Options: Open
3    11:05:10    LPC210x_ISP.exe    IOCTL_SERIAL_SET_WAIT_MASK    Serial0    SUCCESS    Mask: RXCHAR TXEMPTY CTS DSR RLSD BRK ERR RING
4    11:05:10    LPC210x_ISP.exe    IOCTL_SERIAL_SET_QUEUE_SIZE    Serial0    SUCCESS    InSize: 1024 OutSize: 512
5    11:05:10    LPC210x_ISP.exe    IOCTL_SERIAL_PURGE    Serial0    SUCCESS    Purge: TXABORT RXABORT TXCLEAR RXCLEAR
6    11:05:10    LPC210x_ISP.exe    IOCTL_SERIAL_SET_TIMEOUTS    Serial0    SUCCESS    RI:-1 RM:0 RC:0 WM:0 WC:5000
7    11:05:10    LPC210x_ISP.exe    IOCTL_SERIAL_GET_BAUD_RATE    Serial0    SUCCESS
8    11:05:10    LPC210x_ISP.exe    IOCTL_SERIAL_GET_LINE_CONTROL    Serial0    SUCCESS
9    11:05:10    LPC210x_ISP.exe    IOCTL_SERIAL_GET_CHARS    Serial0    SUCCESS
10    11:05:10    LPC210x_ISP.exe    IOCTL_SERIAL_GET_HANDFLOW    Serial0    SUCCESS
11    11:05:10    LPC210x_ISP.exe    IOCTL_SERIAL_GET_BAUD_RATE    Serial0    SUCCESS
12    11:05:10    LPC210x_ISP.exe    IOCTL_SERIAL_GET_LINE_CONTROL    Serial0    SUCCESS
13    11:05:10    LPC210x_ISP.exe    IOCTL_SERIAL_GET_CHARS    Serial0    SUCCESS
14    11:05:10    LPC210x_ISP.exe    IOCTL_SERIAL_GET_HANDFLOW    Serial0    SUCCESS
15    11:05:10    LPC210x_ISP.exe    IOCTL_SERIAL_SET_BAUD_RATE    Serial0    SUCCESS    Rate: 19200
16    11:05:10    LPC210x_ISP.exe    IOCTL_SERIAL_CLR_RTS    Serial0    SUCCESS
17    11:05:10    LPC210x_ISP.exe    IOCTL_SERIAL_CLR_DTR    Serial0    SUCCESS
18    11:05:10    LPC210x_ISP.exe    IOCTL_SERIAL_SET_LINE_CONTROL    Serial0    SUCCESS    StopBits: 1 Parity: NONE WordLength: 8
19    11:05:10    LPC210x_ISP.exe    IOCTL_SERIAL_SET_CHAR    Serial0    SUCCESS    EOF:1a ERR:0 BRK:0 EVT:0 XON:11 XOFF:13
20    11:05:10    LPC210x_ISP.exe    IOCTL_SERIAL_SET_HANDFLOW    Serial0    SUCCESS    Shake:0 Replace:b XonLimit:256 XoffLimit:256
21    11:05:10    LPC210x_ISP.exe    IOCTL_SERIAL_GET_BAUD_RATE    Serial0    SUCCESS
22    11:05:10    LPC210x_ISP.exe    IOCTL_SERIAL_GET_LINE_CONTROL    Serial0    SUCCESS
23    11:05:10    LPC210x_ISP.exe    IOCTL_SERIAL_GET_CHARS    Serial0    SUCCESS
24    11:05:10    LPC210x_ISP.exe    IOCTL_SERIAL_GET_HANDFLOW    Serial0    SUCCESS
25    11:05:10    LPC210x_ISP.exe    IOCTL_SERIAL_GET_BAUD_RATE    Serial0    SUCCESS
26    11:05:10    LPC210x_ISP.exe    IOCTL_SERIAL_GET_LINE_CONTROL    Serial0    SUCCESS
27    11:05:10    LPC210x_ISP.exe    IOCTL_SERIAL_GET_CHARS    Serial0    SUCCESS
28    11:05:10    LPC210x_ISP.exe    IOCTL_SERIAL_GET_HANDFLOW    Serial0    SUCCESS
29    11:05:10    LPC210x_ISP.exe    IOCTL_SERIAL_SET_BAUD_RATE    Serial0    SUCCESS    Rate: 19200
30    11:05:10    LPC210x_ISP.exe    IOCTL_SERIAL_SET_RTS    Serial0    SUCCESS
31    11:05:10    LPC210x_ISP.exe    IOCTL_SERIAL_CLR_DTR    Serial0    SUCCESS
32    11:05:10    LPC210x_ISP.exe    IOCTL_SERIAL_SET_LINE_CONTROL    Serial0    SUCCESS    StopBits: 1 Parity: NONE WordLength: 8
33    11:05:10    LPC210x_ISP.exe    IOCTL_SERIAL_SET_CHAR    Serial0    SUCCESS    EOF:1a ERR:0 BRK:0 EVT:0 XON:11 XOFF:13
34    11:05:10    LPC210x_ISP.exe    IOCTL_SERIAL_SET_HANDFLOW    Serial0    SUCCESS    Shake:0 Replace:4b XonLimit:256 XoffLimit:256
35    11:05:10    LPC210x_ISP.exe    IOCTL_SERIAL_SET_RTS    Serial0    SUCCESS
36    11:05:10    LPC210x_ISP.exe    IOCTL_SERIAL_SET_DTR    Serial0    SUCCESS
37    11:05:10    LPC210x_ISP.exe    IOCTL_SERIAL_SET_WAIT_MASK    Serial0    SUCCESS    Mask: RXCHAR TXEMPTY CTS DSR RLSD BRK ERR RING
38    11:05:10    LPC210x_ISP.exe    IOCTL_SERIAL_SET_WAIT_MASK    Serial0    SUCCESS    Mask: RXCHAR TXEMPTY CTS DSR RLSD BRK ERR RING
39    11:05:10    LPC210x_ISP.exe    IOCTL_SERIAL_WAIT_ON_MASK    Serial0    SUCCESS
40    11:05:10    LPC210x_ISP.exe    IOCTL_SERIAL_CLR_DTR    Serial0    SUCCESS
41    11:05:11    LPC210x_ISP.exe    IOCTL_SERIAL_GET_BAUD_RATE    Serial0    SUCCESS
42    11:05:11    LPC210x_ISP.exe    IOCTL_SERIAL_GET_LINE_CONTROL    Serial0    SUCCESS
43    11:05:11    LPC210x_ISP.exe    IOCTL_SERIAL_GET_CHARS    Serial0    SUCCESS
44    11:05:11    LPC210x_ISP.exe    IOCTL_SERIAL_GET_HANDFLOW    Serial0    SUCCESS
45    11:05:11    LPC210x_ISP.exe    IOCTL_SERIAL_GET_BAUD_RATE    Serial0    SUCCESS
46    11:05:11    LPC210x_ISP.exe    IOCTL_SERIAL_GET_LINE_CONTROL    Serial0    SUCCESS
47    11:05:11    LPC210x_ISP.exe    IOCTL_SERIAL_GET_CHARS    Serial0    SUCCESS
48    11:05:11    LPC210x_ISP.exe    IOCTL_SERIAL_GET_HANDFLOW    Serial0    SUCCESS
49    11:05:11    LPC210x_ISP.exe    IOCTL_SERIAL_SET_BAUD_RATE    Serial0    SUCCESS    Rate: 19200
50    11:05:11    LPC210x_ISP.exe    IOCTL_SERIAL_CLR_RTS    Serial0    SUCCESS
51    11:05:11    LPC210x_ISP.exe    IOCTL_SERIAL_CLR_DTR    Serial0    SUCCESS
52    11:05:11    LPC210x_ISP.exe    IOCTL_SERIAL_SET_LINE_CONTROL    Serial0    SUCCESS    StopBits: 1 Parity: NONE WordLength: 8
53    11:05:11    LPC210x_ISP.exe    IOCTL_SERIAL_SET_CHAR    Serial0    SUCCESS    EOF:1a ERR:0 BRK:0 EVT:0 XON:11 XOFF:13
54    11:05:11    LPC210x_ISP.exe    IOCTL_SERIAL_SET_HANDFLOW    Serial0    SUCCESS    Shake:0 Replace:b XonLimit:256 XoffLimit:256
55    11:05:11    LPC210x_ISP.exe    IOCTL_SERIAL_CLR_RTS    Serial0    SUCCESS
56    11:05:11    LPC210x_ISP.exe    IOCTL_SERIAL_PURGE    Serial0    SUCCESS    Purge: RXABORT RXCLEAR
57    11:05:11    LPC210x_ISP.exe    IOCTL_SERIAL_GET_COMMSTATUS    Serial0    SUCCESS
58    11:05:11    LPC210x_ISP.exe    IOCTL_SERIAL_GET_COMMSTATUS    Serial0    SUCCESS
59    11:05:11    LPC210x_ISP.exe    IOCTL_SERIAL_GET_PROPERTIES    Serial0    SUCCESS
60    11:05:11    LPC210x_ISP.exe    IRP_MJ_WRITE    Serial0    SUCCESS    Length 1: 3F
61    11:05:11    LPC210x_ISP.exe    IOCTL_SERIAL_SET_WAIT_MASK    Serial0    SUCCESS    Mask: RXCHAR TXEMPTY CTS DSR RLSD BRK ERR RING
62    11:05:11    LPC210x_ISP.exe    IOCTL_SERIAL_WAIT_ON_MASK    Serial0    SUCCESS
63    11:05:11    LPC210x_ISP.exe    IOCTL_SERIAL_GET_COMMSTATUS    Serial0    SUCCESS
64    11:05:11    LPC210x_ISP.exe    IRP_MJ_READ    Serial0    SUCCESS    Length 0:
65    11:05:11    LPC210x_ISP.exe    IOCTL_SERIAL_GET_COMMSTATUS    Serial0    SUCCESS
66    11:05:11    LPC210x_ISP.exe    IOCTL_SERIAL_GET_COMMSTATUS    Serial0    SUCCESS
67    11:05:11    LPC210x_ISP.exe    IRP_MJ_READ    Serial0    SUCCESS    Length 0:
68    11:05:11    LPC210x_ISP.exe    IOCTL_SERIAL_GET_COMMSTATUS    Serial0    SUCCESS
69    11:05:11    LPC210x_ISP.exe    IRP_MJ_READ    Serial0    SUCCESS    Length 0:
70    11:05:11    LPC210x_ISP.exe    IOCTL_SERIAL_GET_COMMSTATUS    Serial0    SUCCESS
71    11:05:11    LPC210x_ISP.exe    IRP_MJ_READ    Serial0    SUCCESS    Length 0:
72    11:05:11    LPC210x_ISP.exe    IOCTL_SERIAL_GET_COMMSTATUS    Serial0    SUCCESS
73    11:05:11    LPC210x_ISP.exe    IRP_MJ_READ    Serial0    SUCCESS    Length 0:
74    11:05:11    LPC210x_ISP.exe    IOCTL_SERIAL_GET_COMMSTATUS    Serial0    SUCCESS
75    11:05:11    LPC210x_ISP.exe    IRP_MJ_READ    Serial0    SUCCESS    Length 0:
76    11:05:11    LPC210x_ISP.exe    IOCTL_SERIAL_GET_COMMSTATUS    Serial0    SUCCESS
77    11:05:11    LPC210x_ISP.exe    IRP_MJ_READ    Serial0    SUCCESS    Length 0:
78    11:05:11    LPC210x_ISP.exe    IOCTL_SERIAL_GET_COMMSTATUS    Serial0    SUCCESS
79    11:05:11    LPC210x_ISP.exe    IRP_MJ_READ    Serial0    SUCCESS    Length 0:
80    11:05:11    LPC210x_ISP.exe    IOCTL_SERIAL_GET_COMMSTATUS    Serial0    SUCCESS
81    11:05:11    LPC210x_ISP.exe    IRP_MJ_READ    Serial0    SUCCESS    Length 0:
82    11:05:11    LPC210x_ISP.exe    IOCTL_SERIAL_GET_COMMSTATUS    Serial0    SUCCESS
83    11:05:11    LPC210x_ISP.exe    IRP_MJ_READ    Serial0    SUCCESS    Length 0:
84    11:05:11    LPC210x_ISP.exe    IOCTL_SERIAL_GET_COMMSTATUS    Serial0    SUCCESS
85    11:05:11    LPC210x_ISP.exe    IRP_MJ_READ    Serial0    SUCCESS    Length 0:

网友A:
tegest,您好!

       已记录您的问题,我们将在2007年1月17日12:50之前,给出答复,感谢您对广州周立功单片机发展有限公司的支持!

网友A:
tegest,您好!

请检查以下情况:
1.芯片复位时,P0.14口为低电平时,进入ISP状态;
2.串口0硬件连接是否正常。

                                                                                                    By   zlgarm_zxm

楼主:
原因已查明,另有新问题

是因为我的串口2连接的芯片影响了P0.14的拉低.
因为这个脚是复用的.
另外,可否不通过RTS/DTR的硬件控制方式进入ISP模式,纯软件方式是否可行?
比如,我先建立一个操作系统,有需要时,直接通过软件PC端用协议方式来,自己更新FLASH?

网友A:
更新Flash

tegest 您好!
    您可以通过IAP函数直接更新Flash。
                                By zlgarm_lj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