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LPC2138电平问题!

楼主(2008-01-17):
LPC2138的低电平测试后为0.85,高电平为3.3V。

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问题呢?
请周公解释一下。

着急中

楼主:
没有人回么

帮忙啊

网友A:
LPC2138

l_yx123  您好:

请问是哪一个管脚?用的什么测试方法?外围电路有没有连接?是否运行了程序?

                                    By zlgarm_zhp

楼主:
P0.25,运行了程序,给该管脚1和0实现电平变化。

#define        BEEP        1 << 25                // P0.25控制蜂鸣器BEEP
#define     BEEP_HI        IO0PIN =IO0PIN| BEEP        // P0.25控制蜂鸣器BEEP为1
#define     BEEP_LO        IO0PIN =IO0PIN &(~ BEEP)        // P0.25控制蜂鸣器BEEP为0

void  BeeP_init()
{
    PINSEL0 = 0x00000000;                // 设置管脚连接GPIO
    PINSEL1 = 0x00000000;
    IO0DIR |=( BEEP);                        // 设置蜂鸣器控制口为输出
}

void DelayNS (uint32 dly)
{
    uint32 i;
    for ( ; dly>0; dly--)
        for (i=0; i<50000; i++);
}

 int main (void)
{// add user source code
     BeeP_init();
    while(1)
    {

        BEEP_LO    ;        // P0.25控制蜂鸣器BEEP
        DelayNS(50);
        BEEP_HI;        // P0.25控制蜂鸣器BEEP
        DelayNS(50);

    }

    return 0;
}

同时现在管脚是悬空的,没有接任何东西,而且好像JTAG不能拔掉,必须在线跑
我DEBUG in FLASH也不能拔掉JTAG!
测试的方法是用示波器看的。大约低电平0.85伏特,高电平比较准3.3V

网友A:
IODIR

l_yx123 您好!
    您需要对管脚设置方向为输出默认为输入,但是输入时为悬空状态为您说测的状态是正常的。
                                    By zlgarm_ljt

网友A:
l_yx123,您好!

  您的程序运行正常。我使用的是EasyARM2131平台(LPC2138可以使用LPC2131工程模板),采用普通万用表测量。程序是你贴出的,没有进行任何改变。P0.25悬空时:
    运行到“BEEP_LO;”时,P0.25引脚输出为0V;
    运行到“BEEP_HI;”时,P0.25引脚输出为3.3V;
  脱机运行正常。我将P0.25接在LED上,LED闪烁。

请检查你所使用的硬件电路。以下是我在EasyARM231下测试的工程文件。
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81/2008117182616675.rar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81/2008117182616675.ra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