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串口通信造成主程序死机?

楼主(2008-01-18):
(无正文)

网友A:
串口中断

qiqiang 您好!
     您的程序在中断结束是否清中断标志和向量中断地址VICVectAddr=0如果没有就会出现上述您遇到的现象。
                                  By zlgarm_ljt

网友A:
串口通信

qiqiang 您好:

您的问题主要是程序中,对不同的中断状态没有处理好。您可以从以下方面考虑;

1.是否开启了多个中断,如接收中断,超时中断,发送中断。这些中断产生的时间顺序上是否有合理安排;

2.是否在中断外,才开始读取接收数据,导致数据超时中断不断产生;

                                            By  zlgarm_zhp

网友B:
串口中断的问题早就有详细文档了,照着做就不会有任何问

想避免中断发生问题,请看这里:
ecos中断操作

想设计良好的串口驱动,请看这里:
串口操作

想解决所有问题,看这里:
EasyARM2200和SmartARM2200增值软件合集第二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