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LP2214运行方式?

楼主(2008-01-18):
各位老大,

  LPC2214的代码被烧入内部/或外部内存之后,
  在运行的过程中,是否一定要将对应的代码拷贝的RAM中才能执行???
  而拷贝过程有armlink来决定,不知道是否正确???

楼主:
更正

LPC2214的代码被烧入内部/或外部内存之后

更正为

LPC2214的代码被烧入内部/或外部Rom之后

网友A:
longwuyi

您好!
  并非如此。不管代码被烧写到RAM还是Flash,都是直接执行。
                                           By zlgarm_lt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