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想把vxworks移植到LPC2378上去,可以吗?

楼主(2008-01-18):
把vxworks移植到LPC2378上去,应该可以吧,谁有这方面的资料或移植方法,代码啊?谢谢.给小弟发一下wangliu_522@163.com

网友A:
资源不够啊!至少ARM9。

网友B:
关于VxWorks在LPC2378上的移植问题

王敬,您好!

1、VxWorks 由一个体积很小的内核及一些可以根据需要进行定制的系统模块组成。VxWorks 内核最小为 8KB,即便加上其它必要模块,所占用的空间也很小,且不失其实时、多任务的系统特征。而用户在使用操作系统时,并不是操作系统中的每一个部件都要用到。例如图形显示、文件系统以及一些设备驱动在某些嵌入系统中往往并不使用。
2、所以,对移植目标处理器的具体资源需求,视裁减后的系统而定。如果不挂VxWorks的I/O系统,经裁减后内核在10KB左右,只不过它的系统开销很大,占用挺多的内存资源。
3、曾有工程师将VxWorks裁减后,可在SmartARM2200上正常运行。而LPC2378片内集成512KB的高速Flash、58KB的SRAM;此外,它具备8位数据/16位地址的并行总线,可外扩存储设备,是很适合工控领域的高性能处理器。
4、周立功公司的很多工控模块、工控平台,以及最近推出的SmartARM2300教学实验开发套件,都是基于LPC2378开发的。由此可见,虽然在一些实际的工程运用中,VxWorks要求在ARM9等处理器上运行,但如果您需求不大,它还可以在LPC2378上进行移植。

                                        By zlgarm_wgg

网友C:
LPC芯片上使用VxWorks的资料太多了

    完全免费!!!

    个人感觉VxWorks的性能实在是好极了,在接触过程中时时处处能感受到它的专业,特别是它的组织结构让人拍案叫绝,从中能大大提升自己的功力,每次重看都有新的收获。

    一般,在商用时我选择VxWorks,在个人使用时我选择ecos。虽然ecos性能比VxWorks差一些,但功能上完全等效。

    我们提供完全等效VxWorks的ecos开发平台,当然也提供VxWorks的平台。VxWorks移植相当地复杂,跑起来容易,真正作好可不简单,有太多的地雷阵和陷阱,稍不留神就掉进去,尤其不适合初学者入门使用。2378没有用过,但在2210上跑过VxWorks,下面是相关文档。

    VxWorks在EasyARM2200和SmartARM2200上的培训
    EasyARM2200和SmartARM2200增值软件合集第二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