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lpc2138浮点运算能力如何??

楼主(2008-01-20):
想知道能做多高精度的浮点运算

网友A:
re

LPC213x系列ARM没有硬件浮点运算能力,只能软件实现--by zht

网友B:
我用它替代51的,感觉不错.DSP可能更强.

网友A:
LPC2138没有硬件浮点运算

xjtuer 您好:

LPC2138没有硬件浮点运算能力。但是,由于是32位,60MHz内核,且内部又有很大的RAM,用软件来实现还是很好的,可以满足大多数要求。

                                    By zlgarm_zhp

网友C:
我就是它实现浮点运算的

软件浮点运算的效率跟编译器有关。跑FFT运算都是小菜一碟啊!这也归功于ARM内核啊,例如带32位的乘法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