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pc寄存器值问题

楼主(2008-01-21):
ARM7TDMI-S采用三级流水线技术,执行一条指令的同时就对下一条指令进行译码,并将第三条指令从存储器中取出。

是否可以理解为当前的pc寄存器值总是超前当前执行指令地址8字节(ARM模式),可是AXD中pc寄存器值总是指向即将执行指令地址。

麻烦解答一下。

网友A:
理解是对的

xjtuer 您好:

  您的理解是正确的。不过在ADS中,PC确实是指向即将执行的指令处,这个是软件处理后的结果。主要是为了方便用户调试。

                                 By zlgarm_zhp

网友B:
好问题。好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