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AD0CR中的PDN和PCONP的PCAD0

楼主(2008-01-22):
该位为1时,A/D转换器0使能。为0时,A/D 0 被关闭以实现节能。清
零该位前先清零 AD0CR 寄存器的 PDN 位,该位应当在置位 PDN 前被置
位

楼主:
补充

没说完!好像书上说的在退出掉电后的顺序有两处矛盾了87页和327页

网友A:
回复:关于AD0CR中的PDN和PCONP的PCAD0问题

1.    应明确:在进行功耗测试时,有一个原则是,必须先保证外设(ADC)的功率控制位已首先进行操作(如:AD0CR寄存器的PDN位进行清零/置位),然后才进行功率控制寄存器PCONP的对应外设控制位进行操作(如:PCAD0进行清零/置位)。
2.    因此,正确的表述应如下:在进入掉电模式时,PDN位必须在清零PCAD0位前清零;而退出掉电模式时,同样地,PDN位必须在置位PCONP中的PCAD0位之前置位。
3.    经仔细查阅,原书的87页处“该位应当在置位 PDN 前被置位”的描述存在笔误。
4.    谢谢您的指点!在写书的过程中,我们投入了很大的人力物力,尽最大的热忱以求完美;但由于书籍编著工作涉及面广,耗时长,仍存在一些不足与待修正之处。不过,一旦发现有误,我们一定会更正,并将相关的勘误文档上传到公司网站供用户查阅。另外,我们新推出的学习书籍中,将会有更新、更准确详细的技术文档。敬请继续关注,并提出您宝贵的意见!
                                        By zlgarm_wg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