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请问LPC2368都有那些版本?它们之间有什么区别?

楼主(2008-01-28):
包括软件和硬件上的区别,刚出来的芯片使用起来挺麻烦.

楼主:
只知道Y和B

如LPC2364FBD100 S61019.1 ZSG0705-Y

网友A:
回复如下

chinaitboy,您好!
    LPC2300系列ARM有Y版、A版、B版,其中Y版是调试版,B版是最新版。他们之间最大的区别是B版对Y版的BUG做了更正。

                                                        By zlgarm_wzj

楼主:
谢谢,PC2368FBD100/SH3761.1/ZSD0742BY是哪版?

是NXP的标志,可以正常使用吗?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