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求助 could not open file E:arm嵌入式系统试验教程

楼主(2008-01-29):
请教周工,使用ADS1.2编译文件时,出现错误报告Error:(Fatal) L6002U:could not open file E:arm嵌入式系统试验教程. 请帮忙解决。谢谢!!

网友A:
  换个非中文路径试试咯。。。 E;zlg

网友B:
ADS1.2路径

qw54216  您好:
   这个是工程项目路径设置里没有包含当前的工程文件所致。
您可以将工程项目直接复制到 桌面 上来运行,此时,工程会自动建立相关连接。
   或者,您可以根据ADS1.2的帮助手册,自行修改相应的路径到您当前工程所在的工程项目处。
                                     By zlgarm_zhp

楼主:
问题已解决

谢谢周工,问题已经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