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关于ISP1161的双缓冲的问题

楼主(2008-01-29):
当ISP1161中某端点设置成双缓冲,64字节,IN端点时,如果用USB调试工具,连续发送48字节,请问是不是:1.每个缓冲都存48字节呢;2.还是紧接着第一个缓冲区连续存呢;还有怎么读,是不是:如果是1的存储,怎么切换呢,如果是2的话,我想应该直接读就好.请大侠指点,谢谢

网友A:
RE:

缓冲区有效后自动切换端点,不用程序切换。

写的话,如果大于64字节,写满一个端点,要先判断一下另外一个缓冲区是否为空,是的话则继续写,直到将两个缓冲区写满;
读的话,要先接收一个缓冲区中的数据(全部读出),然后判断另外一个缓冲区是否还有数据,有的话,继续将剩余数据读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