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求助关于SPI中断的问题

楼主(2008-01-30):
周工您好!
    我在使用SPI1进行数据传输的时候,SPI设成从机模式,当CPHA和CPOL同时设成0时,可以用GIO来控制SSEL实现开关SPI控制,并引发中断。但当把CPHA和CPOL同时设成1时,无法用GIO来控制SSEL,当第一个数据传输完后无法引发中断,只有把SSEL接地才能使SPI引发传输中断。
    请问问题出在哪里??

谢谢!!

网友A:
ponshm 您好!

作从机时,SSEL为低电平有效的从机选择信号。在整个数据传输过程中,须保证SSEL为低电平。
                                           By zlgarm_sxg
                                     Modified by zlgarm_ltt

楼主:
关于SPI中断的问题

SSEL在整个过程中都是低电平的,就是用GIO控制时CPHA设成0时就能产生中断,CPHA设成1时就无法产生中断。但如果把SSEL接地的话就没有问题了。用仪器测过,控制SSEL的GIO设低时,电压是0.016V,虽然和地有一点差距,但因该不会影响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