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请问fifo通信丢失字节正常么?

楼主(2008-01-31):
我们的控制板和子板间采用异步fifo通信,子板采集大量数据连续传输情况下就会在某帧出现丢失数据的问题,这正常吗?硬件fifo是不是应该百分之百写入什么就能读出什么?

网友A:
会不会写FIFO时溢出了?你开溢出中断试试看。

楼主:
应该不是啊

我问题可能说得不是太清,并不是丢失很多数据,而是丢一两个字节,比如某个数据包的帧头表长度的一个字节丢了,有一次是帧头里表长度的两个字节前后的俩字节跳跃性的丢失了。
    在写入每个字节前都会检查fifo是否已满防止溢出。

    会不会跟飞线有关?做出来的初板用于调试的,板子上共飞了近10根线hoho,fifo也有,是不是这个造成的?

网友A:
飞线最好做好屏蔽,

UART比较容易受周围的噪声干扰,我之前测试过UART通信,如果总线没有屏蔽好,旁边也有其它管脚裸露着干扰了总线通信。

楼主:
我再试试啊

谢谢ls的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