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模拟电源和数字电源的隔离,用电感还是用磁珠?

楼主(2008-01-31):
请教:
模拟电源和数字电源的隔离,用电感还是用磁珠?

下图为周立功EasyARM2131开发板的系统电源电路,其中L1、L2就是用于模拟电源和数字电源隔离的。请教:L1、L2是电感还是用磁珠?

还有,这个电路中的L3应该是个电感,对吗?

非常感谢!

楼主:
RE

呵呵,我在书中找到答案了,L1、L2是模数隔离电感。

再请教:在这个电路中,如果把L1、L2换成磁珠,可以吗?

网友A:
同问,

如果用电感,则要线圈比较粗较好,但会增加电感体积,不知道用磁珠行不行?

楼主:
RE

我认为:
在信号电路中,可以用磁珠;在功率电流中,应该用电感。

网友B:
电感与磁珠

myic200610 您好:

    在这里,对于用电感还是磁珠,关键在于干扰的频率高低,如果干扰在高频范围,则用磁珠比较好,如果在低频则磁珠就无能为力了。一般磁珠对500MHz干扰的滤波效果最好。因此在这里建议用电感。
                                          By zlgarm_zhp

网友C:
用0欧姆电阻最好^_^

楼主:
RE

zlgarm,非常感谢你的指点!你的所言,使我迷雾大开,明白了电感和磁珠的区别。

回复6楼的:
你好!你所说的,我看不懂。能再说的详细点吗?

网友D(2010-09-20):
那请问怎么判断干扰是高频还是低频?
5# zlgarm

网友E:
学习了,与楼上同问

网友F(2011-05-24):
用多大的电感呢

网友G:
看不到图啊

楼主(2012-01-27):
谢谢大家的指点和参与!

网友H:
直接接最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