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lpc2106程序有时不能下载的问题(急,在线等)

楼主(2008-02-20):
新焊了块板子,刚开始下载程序,程序运行一切OK,突然就不行了。我想是不是我的程序跑飞了,于是我重启,但重启都启动不了了,总之就是压根工作不了。但有时又会启动的起来,能启动的几率很小很小。

于是,我想重新下载程序,竟然发现程序都下载不了了。检查复位电路,晶振的波形都没问题。
通过串口的232也应该没有问题,依据是有时启动起来时,能从串口打印出来正确的数据。

拿起另外一块板子,连程序都下载不了,检查复位电路,晶振,也都OK。

已经郁闷好几天了,大侠指教下

网友A:
tiger84 您好!

   我建议您先写一个小点的测试程序,比如说下载运行一个LED闪烁程序,看是否会出现问题,如果这样都出了问题的话,多半是硬件问题,把问题先定位,再一点点地查找!

                                        On duty: zlgarm_syg

楼主:
谢谢大侠,问题已解决

是硬件的问题。又焊了块新的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