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请教 OSTickISR函数

楼主(2008-02-20):
请教周工,在贵公司提供的UC/OS-II移植例程中,OSTickISR函数只在UCOS-II.H中声明了,并没有具体的程序代码啊。请问周工是不是在移植中是不是不需要这个函数啊?谢谢!

网友A:
qw54216 您好!

节拍中断,这里没有采用OSTickISR函数名,而是定义了__Tick作为中断服务函数,采用汇编语言定义在Os_cpu_a.s中.
                                         On duty:zlgarm_syg

网友B(2010-07-14):
书上面写的 OSTickISR 函数可以用硬件来代替 如果程序中没有相关内容 那么是可以用硬件来实现 可以查看一些 其它文件关于系统时钟的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