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请问对于LPC2148来说上电复位与通过触发复位脚进行复位有何

楼主(2008-02-20):
我现在这个项目用到了LPC2148的SSP脚访问SD卡,还用到了带流控接口的串口,并且运行在UCOSII操作系统下,现在发现我们自己做的板子在上电时,初始化和读写SD卡都没问题,但是通过拉低复位脚来复位程序的话,初始化SD卡就不成功,请问周工能否帮分析分析这两种复位方式对器件的影响,谢谢!

网友A:
justcool 您好!

上电复位,对所有的器件都进行了复位;拉低复位引脚复位只是对内核进行了复位,此时RAM中的数据并没有被清零。
                                             By zlgarm_sy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