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lpc2378 can问题请教!

楼主(2008-02-21):
lpc2378,使用iar下自带的can测试程序,CAN1发送,CAN2接收,执行,CAN1的收发指示灯都亮,CAN2的接收灯亮,但是没有收到数据,再仔细跟踪,发现

while ( !(CAN1GSR & (1 << 3)) );这句话总是执行不下去 ,

然后我把CAN1,CAN2反过来,就是CAN2发送,CAN1接收,效果还是一样!

请高手指点!

网友A:
回复如下

btiger2000,您好!
    不知道您是否购买了我公司的SmartARM 2300开发套件,在此开发套件中,我公司提供了详细的代码和说明,可以减少您的开发时间。
    对于您的问题作如下回答:
    1、CANH、CANL连接是否正确,不要接反;
    2、波特率是否正确;
    3、检查工作模式:有些寄存器要在复位模式下才能进行写操作。
                                                                                                 By zlgarm_wuzhijian

楼主:
谢谢楼上的!

1、 CANH,CANL,肯定没错;
2、 CAN1,CAN2设置相同的波特率;
3、 我使用的IAR下的例程,初始化程序大致看了一下,没发现问题。

目前为止,还是通信不上,急啊!

网友B:
btiger2000

您好!
   看到过您的许多帖子了。您的习惯之一是,碰到问题就立即上BBS寻求问题的解决方案。但是,事实上,BBS上不可能给予及时而且详细的技术支持。处理火烧眉毛的技术问题,到BBS上来并不合适。如果您觉得我们的技术支持对您的问题解决有助益,为何不尝试提升获得技术支持的效率呢?
   换用电话联系,主动表明您的客户身份,必要时联系技术支持经理获取更深入的技术支持,都是好方法。
   个人建议,请您参考。以上。
   PS:此外,在此解释一下。由于本人没有发主贴的权限,只能回帖。因此顺便在本回帖里声明,本公司停电放假,员工回家,脱离了工作环境,BBS技术支持要在下星期1才能恢复正常。
                                              By  zlgarm_ltt

网友C:
几乎可以肯定是你的连接线问题

好好查查你用的是正确的CAN连接线,不是UART的.
量量CANH和CANL是正确连接的。

楼主:
再次确认,硬件没问题啊 !

而且我还参考了原来在LCP2119上做的CAN程序,对比了初始化部分,也没发现问题。

现在的现象是 发送端:接收、发送指示灯全亮;
             接收端:接收灯常亮;发送灯在有数据的瞬间,闪一下,也就是有数据发出。

另TO zlgarm_ltt

 我们公司原来买过贵公司的EASYARM2200,EASYARM2138的开发板,但没买23xx的开发板,不知能不能提供23xx的技术支持呢!

网友A:
CAN

btiger2000  您好:
   LPC2300系列ARM上CAN控制器与LCP2119的CAN控制器的使用是有一些区别的,如果您的程序是从LPC2119移植过来的话,您需要对照LPC2378用户手册,对相关初始化部分进行相应的调整。

                                  on duty:zlgarm_zhanghuping

网友B:
btiger2000

您好!
  如果不是我们的LPC2300系列ARM客户,我们不提供技术支持。某一产品技术支持的最基本前提:对方是我们的产品客户。这是公司的政策,我也无能为力,十分抱歉。
                                                   By     zlgarm_ltt

楼主:
Self Test能收发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