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关于lpc21XX系列MCU管脚电压问题?

楼主(2008-02-21):
最近做一项目,需要通过MCU的IO口采集外围器件的逻辑电平。高电平为
5V±20%,请问各位大虾,不加隔离或者缓冲,直接加21XX的管
脚上会有问题吗?手册上要求的电气特性是3.3V,如果是采集数字信号
的话我个人感觉应该不会有问题,只要高低电平满足其分辨要求就可以了。
只是担心如果时间长会不会损坏芯片?

网友A:
回复如下:

silentband,您好
    ARM的管脚虽然可以承受5V的电压,但建议您不要这样做,您可以隔离的方法。
                                              By zlgarm_wuzhiji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