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关于LPCARM做IAP的CheckBlank命令

楼主(2008-02-22):
按照资料,IAP操作最多的返回参数是2个,所以可以怎么定义:unsigned long result[2];
但是CheckBlank命令会返回除状态代码以外的2个参数,这样就会使得总共返回的数据数量为3,是否会溢出?
我这里测试发现,执行CheckBlank(0,0)后【扇区0有数据】,返回的result[0]为SECTOR_NOT_BLANK,表示扇区非空;result[1] = 0,表示扇区第0个WORD数据非空。但更具Datasheet,还有一个返回参数,表示非空的WORD数据?

楼主:
确实有这个问题

google里找到了另一个人也碰到了同样的问题:http://tech.groups.yahoo.com/group/lpc2000/message/30409?threaded=1&var=1&l=1

看来确实应该是unsigned long result[3];
我这里测试也证实result[2]被使用,并且在Blank check时返回第一个非空的32位数据值

网友A:
我的DATA SHEET只有两个结果

结果0:状态代码为SECTOR_NOTNOT_BLANK 时第一个非空字位置的偏移量
结果1:非空字位置的内容

楼主:
那么返回代码放在哪里呢?

RT

网友B:
回复:关于LPCARM做IAP问题

 simon21ic:

    您好!

    关于在LPCARM处理器中使用IAP代码的一些技术细节,如果您有兴趣,请参考《深入浅出ARM7——LPC213x/214x》(上)中关于IAP部分的功能描述及示例代码。限于支持力度及范围,暂不在版面上给予直接回复。敬请谅解!

                                   On duty:  zlgarm_wangguoguang

楼主:
谢谢回复

谢谢回复
不过现在已经基本弄明白了,也不用继续在版面上多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