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关于THUMB指令,在用C编程中,有同仁用吗?

楼主(2008-02-23):
我是没用过.现在的SMARTARM2300,周工也没提供摸板.

网友A:
关于THUMB指令的运用疑惑

LPcfANS: 您好!

1.    THUMB指令集可视为ARM指令集只是针对代码密度而出现的压缩形式子集。
2.    在系统复位、进入异常等情况时,处理器都是进入ARM状态,执行相关的ARM代码,而不是THUMB指令。此外,相对而言ARM指令远比THUMB指令高效。
3.    在一般的工程运用中,是较少使用THUMB指令的。因此,在公司新近主推的SMARTARM2300开发套件上,主要提供ARM代码运用的范例,以供用户学习、运用。
                                                                                                  On duty: zlgarm_wg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