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求助:有关ADS1.2软件的问题

楼主(2008-02-27):
怎样去掉在全部查找后留下的箭头,例如:
    #include <stdlib.h>
    #include "LPC2134.h"
 -〉#include "target.h"
    #include "config.h"
    #include "utility.h"
    #include <float.h>
    #include <math.h>
中的箭头“-〉”

网友A:
ads1.2

lsj198111 您好:
   不用理这个,是ADS中的提示性标志。关闭重新打开后就会消失。
                                  by zlgarm_zhanghuping

楼主:
我知道了

好的,我知道了,谢谢你, by zlgarm_zhanghup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