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LPC2220芯片 飞利浦 与 NXP 是否有区别??

楼主(2008-02-28):
原来有一块板子,我焊的是NXP LPC2220无法烧写程序, 后来换了一块飞利浦的LPC2220就可以了,我原来以为是焊接的问题,但现在这块板子焊的NXP的又烧不了程序, 请问一下周立功的工程师,这两种品牌的芯片是不是不一样???

网友A:
ccy668,您好!

NXP是从飞利浦分出来的。芯片是一样的,只是名字不一样而已。您可以看看两芯片的型号是否完全一致。
                               On duty:zlgarm_Zhangxiaomeng